求解,,用驱动人生发出的无线网连上了还是不能用

楼主(2013-09-01):
用驱动人生发出的WIFI共享,手机可以连接上,但是上不 了网,而且WIFI图标有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求大神,,,

网友:
下载官方驱动就可以解决。。

网友:
看看电脑的无线网络能上网吗?
不能是路由以外网络的问题,就是路由到连接外面的线路 和网络。
能上网,是一些设置问题,比如加密方式你的手机不支持,密码输入错误有时候也这样,

wifi能连上表示已经连接到路由器了,加上 ! 表示没有连接上网络。

网友:
请在本地连接的属性页面上打开共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