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怎么从lpc飞线?直接插卡就用看来是指不上了

楼主(2013-09-01):
好多本子都不支持minipcie诊断卡,人家没给定义。看来只能是从lpc飞线了,但是如果没有图纸,怎么找到这几条线呢?原来以为修笔记本也可以看看跑码情况,现在看来真的很难

网友A:
找到PLT_RST# 、CLK_PCI_KBC、LPC_FRAME#、LPC_AD3、LPC_AD2、LPC_AD1、LPC_AD0、地线、这8跟线就能跑马、但I些列的机子是不能跑马的、至少目前我遇到的是不能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PLT_RST# 、CLK_PCI_KBC、LPC_FRAME#、LPC_AD3、LPC_AD2、LPC_AD1、LPC_AD0、地线、这8跟线就能跑马、但 ...

我找不着啊,没有图纸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着啊,没有图纸不好办

没图纸就别想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EC的图纸也可以、这几个信号EC上面都有都是在一起的

网友:
这些引脚不是程序定义的?看来只有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