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调整分辨率黑屏死机!求解

楼主(2013-09-01):
杂牌卡 9400GT TC512(128M)
故障:开机后正常使用 调整分辨率 无关刷新频率 黑屏死机!重启后正常显示为最后设定的分辨率!
比如:开机桌面分辨率1024*768  调整分辨率到1280*1024 点确定后黑屏死机!(正常应该黑屏1秒后显示设定新的分辨率桌面)
重启后桌面分辨率为1280*1024 调整分辨率到1024*768点确定后黑屏死机!重启后分辨率为1024*768.
显卡加焊过了!无过 换显卡故障消失!
求思路!

网友(点评):
说不定显卡都给你加焊时爆费了,比如,心片起泡,连锡了,,,

网友:
有时候一些问题就是解释不通,本身图像的质量也是跟显卡有关的

网友(点评):
这也要你来说,没有说到重点。。。边都没有

网友:
换过显卡正常就说明了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有什么无解的

网友:
和我的一张8500GT一样的问题哦。。。一起求答案啊。。。

网友:
bios 换核心 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