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内接正常外接无显

楼主(2013-09-01):
测RGB HV HS阻值均正常,换了一块显卡故障依旧,查图发现屏口一个5V_CRT_S0电压偏低,只有1点几V,而同样相连此电压的 U52 U53 供电则正常,直接在U52一脚飞线到屏接口10脚电压正常,外接OK了,报了换显卡的费用。

网友:
内接正常就可以了 还要外接干嘛

网友:
楼主本来就是考虑收换显卡的钱  好像最后换了显卡不是显卡问题 赚了一样  晕倒

网友:
内容那是老师的机器

网友:

主要那客人看住我修,如果他看见飞根线收他几百元他肯定有意见!现在那些人硬是要帮他换了东西才心安理得

网友:
虽说不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楼主还是换了显卡 肯定最少按照换显卡的费用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