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静音大师BTX-400SD(主动PFC)

楼主(2013-09-01):
前些天收了几十个电源,大部分是长城航嘉的~
刚刚拿到电源一看,400W的不错,很重~看了看里面,保修炸了,这个我喜欢,这样的电源好修啊,拆开看了看,嗯和我以前修的不一样,没有PFC~~嗯,不对应该都有的,在看看了,嗯靠这个不会是传送中的主动是PFC把(汗以前老看见论坛里有讲主动试,就是没有见过)汗我个得意,主要是没有研究过,值得研究研究~另外在观察中还发现,嗯炸掉个7脚IC,看反面的电路估计是P1014,保修炸了,嗯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发现,下面看图

汗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大电容旁边的是不是主动PFC的求指点啊~~~

网友A:
不是,这个不是主动pfc,关于pfc详细介绍你查百度,这个炸的可能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用料很足啊

网友:
像你这种电源我也有一个。现在也坏了,但不出是那里坏。是2011年的电源来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 是主动pfc   主动pfc 特点是先将市电整流后通过场管和电感生成叠加电压 输出稳定的380v 所以电源高压部分只有一个400v电容 且电容容量不大(100-200uf  300w电源) 主动pfc没有推动变压器 只有辅助 和主变压器 主动pfc电源适合电压偏低地区使用 它的输入电压ac90-2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不是主动pfc,关于pfc详细介绍你查百度,这个炸的可能损坏的比较多

对,没有仔细看,仔细看了一下的确是,呵呵的确是主动pfc,详细的介绍百度上大把

网友:
大电容边上的应该是+5vsb芯片

网友:
主动pfc的电源不太好修,我修过一个有时能启动,有事不能,启动了又会掉电的。结果是一个1A的贴片肖特基管虚焊。

网友:
PC电源最难的是换件麻烦,太紧了!

网友B:
不错的电源,修好定好用!我怎么不碰到这些好电源啊,哪有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电源,修好定好用!我怎么不碰到这些好电源啊,哪有卖呀?

淘宝啊,这样的电源估计价格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不是主动pfc,关于pfc详细介绍你查百度,这个炸的可能损坏的比较多

看第一图右下那个滤波电容正上方的pfc线圈就可以确定是APFC.

网友:
类似电磁炉里辅助电源用的IC,应该是开关管集成在电路里的,用在辅助电源上的。
个人感觉仅供参考。FSD200之类的吧?

网友:
翻了翻找到了NCP1014

网友:
翻了翻找到了NCP101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