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61pmv 主板无CPU PG 无总线电压,请大师帮分析,有图。

楼主(2013-09-01):
折腾了几天了,富士康m61pmv  (单桥6100-B430)开始是上真CPU和假负载都是  CPU无供电,无桥供电,无内存供电,(NF芯片时序应该是有CPU电 再有桥 再内存 再总线)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为0。
不上CPU时 上电几秒内有1v慢慢降到0。68V的电压,而这时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为3.34V 这时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有,但有CPU总线供电。
整体现象是 全 板没复位。
跑了几下又几下的线。发现这个板有一个专用芯片。ONE TIGERONE G001HAB  是一个48脚的IC。发现这个芯片的11脚是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的,而cpu总线供电经过一个MOS管的S极 并且连接到 专用芯片的26脚,G极接到这个专用芯片的25脚。怀疑是专用芯片有问题,于是等了2天买了一个回来。
换上专用芯片后。上假负载后 CPU有1。55V的电压。几秒后慢慢降为0。68V。桥供电1。19V,内存供电1。88V,假负载上的 CPU 总线供电A为0V,降为0。68V后 桥和内存都没供电了。
换上专用芯片后。上真CPU时 也1。55V的电压 桥供电1。19V,内存供电1。88V,假负载上的 CPU 总线供电连接到的MOS管的S极电压为0V。

问题。上假负载时 有VTT 有VDDA 有核心电压,有VDDNB 无PG 无复位。上带灯座时 有VTT 有核心电压,无电源好。无总线电压A ,无总线电压B

上真U。无复位,不跑码,CPU电压为1。09V

为这里 没思路了。大师们帮分析一下 是不是桥的问题? 总线供电开启是不是桥发出的?

补充内容 (2013-9-13 19:35):
已经修复,走了好多弯路,原来是一个总线供电管有问题了,不出1。2V电压,后来才发现通电瞬间,G极瞬间电压。而S极无电压输出,而导致专用芯片保护了,从而导致全板没电压。但在线很难测试出问题。先前怀疑专用芯片

补充内容 (2013-9-13 19:38):
换专用芯片后,由于没焊好,有脚虚焊。。导致CPU出电压 出VDDA 。。 后来反复又反复一个一个脚上西焊好后,故障跟接到板的情况一样。。后来用示波器测,才测出总线MOS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芯片组,都是先有内存供电

网友:
总线有的由桥过来,有的由场管供电一样

网友:
场管S端提供的,但场管只有D极有3。3v电压,这个3。3V跟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连接的。
S和G 是到连接专用芯片的,但不知道这个专用芯片25脚开启信号是不是由南桥发出的。

刚才跑了一下CPU的PG线,连接到南桥里了。说明PG应该是又南桥发出的。但南桥没有发出,没懂为什么没发出。桥供电是有的,桥也发热。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USB接口,4个USB口 有两USB口数据线值不一致,一个668 一个778,其余两个均为668左右。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CPU的主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USB数值不正常偏大或偏小,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爆一下  南桥  试一下!  不行就重植一下!

网友:
已经修复,走了好多弯路,原来是一个总线供电管有问题了,不出1。2V电压,后来才发现通电瞬间,G极瞬间电压。而S极无电压输出,而导致专用芯片保护了,从而导致全板没电压。但在线很难测试出问题。先前怀疑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