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 不触发

楼主(2013-09-01):
神舟A430 不触发,

待机3,5V都正常,连升压的12V也正常的。。EC 就是不发出S5_on
EC 条件:供电,晶振起振,复位3.3V,
          LID 3.3V,   AC_in 3V ,    AD_AIR 2.6V ,      NBSWON1# 按下开关有低,,
BIOS刷了好几个,BIOS与EC之间的线没有断。。EC也换了一个,ec是在能触发上的板子拆下来的,所以确定EC是能触发的。。
还是一样不发出S5_on ,求助一下??

网友:
换个桥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