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技 NV8主板声卡变成调制解调器了

楼主(2013-09-01):
有块升技 NV8主板,NF4 4X芯片组,板载的瑞昱ALC 850 AC97 7.1声卡,闲置了几个月,而且最近2个月是雨季,空气潮湿,今天拿出来用,第一次开机进系统后,声卡播放音乐有比较严重的“沙沙”的杂音,开始以为是音频接口氧化或者接触不好,清洁了声卡接口和音频插头,但还是有杂音。于是重启系统,结果问题来了,声卡不见了,跳出一个PCI 调制解调器,要求安装驱动,当然安装声卡的驱动是没有用的。

于是网上搜索解决的办法,本论坛里有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加焊芯片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用风枪+助焊剂320℃旋转风加热了4分钟,重新开机后,故障依旧。

再次用风枪加热ALC 850 声卡芯片和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开机后有时候能正常识别出声卡,有时候声卡会有黄色的叹号,但都没有声音,重新安装声卡驱动后也没有声音,而且一重启,声卡就会变成了PCI 调制解调器。

换过CPU、内存、显卡,CMOS放电、重刷了BIOS也都无效。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从今天拿出来用开始,PCI槽就有点问题,插的独立的8169 PCI网卡的PXE启动失效了,以前是好的,网卡今天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也没问题。换了其它的PCI网卡,PXE启动也无效,一直都在那DHCP.....,感觉PCI出问题了,ACL 850应该也是PCI设备。但板载的nv千兆网卡PXE启动没问题。8169和板载网卡进入系统后都能被正常识别和工作。

本人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给个尽量简单的方法,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大家,清理PCI槽底部引脚中的灰尘的方法(不是槽里面),下面的引脚都比较密集,而且容易进去灰尘,很不好清理,刷子不好用,皮老虎风力有限,有时候对于那种一小团的球状灰尘很难清理,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棉签加天拿水擦

网友:
洗板水 清洗下  在放烤箱 考考 应该是你的板子回潮了 啊

spd
看起来像是受潮了,但PCI系统似乎也有问题。

网友:
你说那个(PXE启动也无效,一直都在那DHCP.....,感觉PCI出问题了,)你进bios设置下就可以了啊·。这样的情况是网卡启动了·。比较费时间。有些还进入不了系统

spd
BIOS中已经打开了PXE启动选项,这个不会错的。

网友:
换个声卡试一下吧

spd
换声卡可以解决声音的问题,但PCI槽插独立网卡不能PXE启动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以前可以的。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啊

spd
兄弟我没有高压气泵和空压机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关掉啊 ~。不是叫你打开啊~。

sp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关掉啊 ~。不是叫你打开啊~。

对不起啊,是我表达的错误。测试过了,BIOS中集成网卡的PXE启动无论是打开还是关闭,独立网卡都不能PXE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啊,是我表达的错误。测试过了,BIOS中集成网卡的PXE启动无论是打开还是关闭,独立网卡都不能PXE启 ...

你用的是不是TP 的独立网卡啊 ?

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TP 的独立网卡啊 ?

板载的是nv的千兆网卡,外插的是TP 的8169独立网卡,BIOS中无论PXE启动选项是否开启,独立网卡都不能PXE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