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上场管击穿,GPU会烧坏吗?

楼主(2013-09-01):
手头有两张9500坏显卡,还没来得急更换场管,测了一下都是GPU供电上场管烧坏,下场管正常,这种情况容易烧GPU吗?

网友(点评):
上管输入12V,如果击穿,12V电压就会直接加到核心上。而核心正常的工作电压只有1.2V左右。如果没有保护电路,是很容易烧坏的。还好多数都有保护。如皋市显存供电的上管击穿那就危险了。

网友:
谢谢,上管是击穿,电源都有过流保护的,测金手指和电容前阻值正常,不知GPU是否损坏,还没修。

网友:
打值,不过换个mos很容易呀

网友A:
显卡核心工作时需要很大的电流,电源的12V如果直接加到后极的话由于电流过大电源会保护的,核心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核心工作时需要很大的电流,电源的12V如果直接加到后极的话由于电流过大电源会保护的,核心不会坏.

谢谢,测核心的对地阻值3欧,应该没坏,就看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
两块显卡,修好一块。还有一块花屏,当前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没有,请教高手这是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