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 不触发

楼主(2013-09-01):
板号 DA0NM9MB6D0 REV 接上可调电源显示 0.001 ,3,5V 没出 电源指示灯不亮,测PQ16不能导通    PQ16导通的话,+VH28有28V足以导通PQ16,+VH28来源于   20脚主供电有的,不过这个芯片为什么买不到啊,淘宝上没有,芯片上写得是N281 5934 , 求助这个芯片和这个机器能确定这个芯片坏了么?

补充内容 (2013-9-8 12:26):
断了两根线和一个12V的电压没出来,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好了

网友:
SLG55448VTR 是芯片型号

网友(点评):
这个真知道!

网友:
这个主要看+vad吧

网友(点评):
有的电压

网友:
你确定是没输出28V吗?也许是PQ9导通把它的28V拉低的哦!建议拆掉PR36后测量下是否有28V!芯片型号是SLG55448VTR

网友(点评):
没有拉低,确定没有产生,而且这个芯片没人做,奇怪

网友:
断开PR36看看+VH28是否有电19V以上的电压,如果有就说明PU6好的。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都一样

网友A:
我的情况是3,5VPCU正常,PU18 BOOT 电压正常,PU8的18脚ENC是由S5_ON来,S5_ON没有 ,所以PU18不出3VS,5VS;S5_ON由EC48脚而来, 应该是EC不工作 这块板EC是IT8518E

补充内容 (2013-9-4 14:15):
更正一下,PU18 均为 PU8,打字多按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是3,5VPCU正常,PU18 BOOT 电压正常,PU8的18脚ENC是由S5_ON来,S5_ON没有 ,所以PU18不出3VS,5VS;S ...

我的发芯片回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出28V,希望能好,你的最新什么进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发芯片回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出28V,希望能好,你的最新什么进展

我的EC,有个11脚 3V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上电后出的,125,18,21,35都有3V,其他3VPCU的都正常,按开关就是不出S5_ON,现在找不到EC芯片,也继续不下去,不知道这个EC还有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EC,有个11脚 3V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上电后出的,125,18,21,35都有3V,其他3VPCU的都正常,按开关就是 ...

产生28V的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发错了,编辑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产生28V的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补一个PU6  SLG55448VTR 的上电时序  图,我的28V是正常的,工作原理我也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一个PU6  SLG55448VTR 的上电时序  图,我的28V是正常的,工作原理我也不明白

歇菜,我的灯都不亮,没电压,修不出来,着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歇菜,我的灯都不亮,没电压,修不出来,着急啊。。。。。。

今天不经意间量了下电源电压,19.9V,应该是18.5V才对,然后发现,电源接口的一个信号,AD_ID电压只有0.6V,这个信号是电源通过SMART ADAPTER 电路给EC 71脚的,不知道要多少V才是对的,大胆推测,EC没有获得正确的AD_TYPE,所以不工作

补充内容 (2013-9-5 08:46):
论坛中搜索关键字ADP_ID,各位大神都说这是个HP DELL特有的电源功率侦测信号,本机该信号低于4V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修好了,实在太雷人了,加焊EC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修好了,断了两根线和一个12V的电压没出来,人为划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