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

楼主(2013-09-01):
故障:开机黑屏,指示灯绿灯,按键受控,整了半下午了,现在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都没搞出来,用通用电源板接他的驱动板没反应,用他的电源板接通用驱动板快速闪一下就黑了,《之前改过高压,还是不管》大侠们帮帮忙啊   心情老差劲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看能否点亮

网友:
外接灯管确定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鼓包的全换了

网友:
居然 不先试试看 灯管?

网友:
检查高压及灯管

网友A:
换通用板的时候看看线接对了没.先判断出来时那的问题 ,灯管正常 ,要么是高压要么是驱动板 ,不接信号线测试。

网友:
一个六角的稳

压二极管坏了,换上之后不接屏线不插VGA白屏,插VGA就黑,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这样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把!那为什么用他的电源板改通用的驱动板还是黑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板的时候看看线接对了没.先判断出来时那的问题 ,灯管正常 ,要么是高压要么是驱动板 ,不接信号线测 ...

线没接错,换了一个VGA旁边的六角二极管不接信号线白屏了,确定驱动板有问题,他的驱动板不想修了,想给他改个通用驱动板,可可可。。。。用他的电源板接通用驱动板就是点不亮了呢,ADJ我都接上了还是不亮,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啊,用他原来的板上电插着屏线不插VGA,显示器一直白屏,不提示无信号输入,想知道是不是电源板还存在问题呢?电源板供电正常,朋友们帮帮忙吧

网友:
不行就全换了得了   多收点钱     你不会碰到双簧了吧 ( 两个都坏了)

网友:
三星通病
1:通病 D9329烧
2:通病:W25X40BV-主板上的8脚程序芯片坏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一直亮蓝灯   按着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