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之开机不亮维修

楼主(2013-09-01):
    前些天接到一台HP G4 INTEL 独立的机器,开机无显。报价后开始维修。
    裸板外接显示器开机也无显,电流最后到1.1左右。首先刷BIOS ,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定了片显卡,今天到货后上机,还是涛声依旧,测显卡供电电压:0.43V.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在论坛是搜了搜,没有发现啥有价值的东西,看到有接诊断卡跑F9的,没有下文了。显卡供电电压0.43V的是正常的。咱也也找了诊断卡,上电后也跑F9,接键盘按大小写按键,大小写灯听话的闪了闪,看来是开机。怀疑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就把开机按键处的休眠开关拆掉。接屏,咋一看还是无显,但是关机的时候屏幕好像有变化,再次开机后仔细看屏幕,发现隐约有图像。看来不是屏就是屏线了。接下来换了一片破屏,背光亮了。看来是屏的问题。拆开屏的逻辑板,发现屏的背光的高压19V供电的保险断了,接了一个,再次开机,屏还是不亮,断电测保险,又断了。后级有短路的。用烧鸡大法。烧吧,发现有2个电容热的厉害。问题找到了。拆掉这个电容。补上保险。开机,屏亮了
      总结:这个裸板VGA端接显示器不显是正常的。 诊断卡跑F9也是正常的。显卡供电电压0.43V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供电0.43V????对不对啊 ?这么小的电压是显卡供电?

网友(点评):
裸板测试,没有进系统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了个这样的机子,但我运气没你好,我的是黑屏,好像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供电那么低啊   好像楼主也没有怎么测就换显卡了

网友:
接保险应该先测一下两边的阻值。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试一下大小写灯会不会亮的,绕远路了

网友:
其实也许是个暗屏,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机好多问题的

网友:
楼主弯的太远了,一开始就可以判断出,不至于换显卡,刷bios。正常第一次点的时候你都可以按大小写灯试试

网友(2013-10-06):
HP G4的机子0.43V电压是供给集显的,与独立无关

网友:
显卡供电低了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烧屏供电。

网友:
连屏幕都可以修啊?真厉害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显示器也一并修了 真给力

网友:
没看到啊。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显卡,加焊不行吗,显卡很便宜是吗

网友:
我接到好多台了。。。都没有修好过。。。都是R13的板子。。。。还都是PL26电感没有电压。。。刷过BIOS。。换过显卡。。。。换过北桥。。。。换过供电芯片。。。都不好。。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G4这机器问题真多。。。。。。。。。问题不多我们怎么挣钱呢

网友:
不错 以后也要多注意

网友:
楼主走了弯路.不过还好.找到了故障.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供电0。43,不会吧

网友(2013-11-20):
lz有这机器的BIOS备份下了

网友:
0.43V的显卡供电,还真没见过这么低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的,下次碰到要留意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一会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显卡供电是不是PL26 那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我只是不知这个集显供电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的加电到1.05V 集显电压还没有出来 我机子也不显  不知道这电压啥时候出?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烧机是,烧屏上的吗?电压和电流各调到多少,怎么接的,是接保险上的吗

网友:
弯路是走了,但是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新手们也可以学到修板子的更多思路,这才是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看看显卡和供点正常不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下啊

网友:
0.43显卡电压还真低压

网友(2014-11-11):
HP机子这样的问题太多了,领教了

网友:
绕弯了 细心点可以省好多事

网友:
没有图也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