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3-09-01):
今天接了一台HP CQ42的笔记本电脑,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但是拔掉电池适配器也可以继续供电,就是单独用适配器就不触发了。也可以充电的哦!求助啊。。。。。我用可调电源看了,用电源的时候静态正常,3V,5V都出来了,就是不能触发。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隔离保护电路出 了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先找个原装的HP适配器试试。。。免的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用适配器3V,5V已经出来了,怎么可能还会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啊!

用电池什么都正常,那你说说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故障来修 不过先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帧测出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不是保护隔离问题,就是非原装适配器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