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09-01):
mcp78n-m2主板,ps\2键盘无法使用,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都是740,跑线进io了io以换,sata串囗硬无法使用是什么问题,请大师指点,谢了。

网友:
好好查下南桥

网友:
是单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同样的问题 还放着未解决。

网友:
查供电,,打值 ,时钟,数据线,偏小查电容或IO,偏大查到IO是否有断线,或看上拉电阻是否变大,再就是换IO
这是PS/2的

网友A:
是南桥的问题吧,南桥是管理外围接口的,做桥试试,,,

网友B:
看看对地740的线上的电容失效没有   南桥和时钟也会让键盘用不起

网友:
看看南桥吧,单桥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供电5v正常,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是740欧,上拉排阻272正常,io换过了,还是不行。时钟,数据测电压5v,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的问题吧,南桥是管理外围接口的,做桥试试,,,

是io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对地740的线上的电容失效没有   南桥和时钟也会让键盘用不起

排容换过了,,,

网友:
随便看看,解决起来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5v正常,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是740欧,上拉排阻272正常,io换过了,还是不行。时钟,数据测电压5v,不 ...

时钟5V感觉也点不对

网友:
     单桥的很蓉一出问题的       仔细点检查下吧    要么你可以重新恢复下BIOSS            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