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2013-09-01):
一台HP CHICAGO-CP-HPC 独显I3的板子,来的时候是所有USB接口不能使用,说是正常使用后出现的情况.到手在USB接口上插个鼠标,发现灯都能亮,灯亮说明接口供电应该没问题,而且每个U口都一样,跟客户说南桥坏了,报价,客户同意修.拆机,对U口数据线打阻值,发现有根线已以为0,那还想什么,肯定换SB了.进烤箱,拆桥,换上全新的HM55,挂上硬盘,开机,进系统了,发现有系统密码,晃晃鼠标,光标能动了,心理暗喜啊.正准备打电话问客户要密码,咦,怎么关机了,好吧,我再开,结果发现30秒左右就会自动掉电,那我进BIOS看看,R,一样的掉啊(风扇和钢管都是装好的),怎么会这样????记得论坛上有大师说,华硕某款板子换hm55后风扇狂转掉电.行,我也看看,我的风扇在掉电之前也会逐渐加速,直到最大速度,然后说掉电.难道是一样的故障?那我刷BIOS吧,迅维论坛上没有,好不容易在其它的地方下了个(此机两个BIOS,SB一个,EC一个),两个都刷上去,还是掉啊.....无语了,温度绝对没有达到掉电的程度,手摸芯片都只是温温的.此机的图纸论坛上也没有,找了份相似的,去掉温控芯片,还是掉电.就是开机大概30多秒的样子,不接风扇掉的更快.有谁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遇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此机是HP43的板子,BIOS刷了两次了.最新的情况发现上电之后公共点的电压被拉低了0.5V,换过好几对上,下管了.还没找到什么情况.全板没有明显发热的元件.

网友:
此机已换过2个HM55.能找到的BIOS也刷了,换回以前的HM55现在也掉电了,怎么办,客户急要,就算不修好也得还回去原来能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