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黑屏或者叫灰屏

楼主(2013-09-01):
来了个机器 Y460开机 电流正常 但是背光亮 屏供电有 黑屏 无显示 大家有修到的吗 来点建议

网友:
顶贴 这个毛病看网上出的不少 但是和这个机器故障现象不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 换屏试下啊 外接再测试下看看亮不亮   不行检查下屏线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还没修好,楼主找出毛病说下.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这鸟机,小电池放下电,如果正常了就换显卡吧,如果还这样就查屏和屏线。

网友:
屏线,还有显卡,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哈哈哈,这个是通病了,典型显卡空焊,做显卡

网友(2017-03-18):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关掉独立显卡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