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HD5570 短路

楼主(2013-09-01):
故障现象:
1、插6PIN 辅助供电线、插入主板显卡插槽,无法点亮,主板直接掉电,电源保护而断电,有短路的情况。
2、不接6PIN 辅助供电、插入主板显卡插槽,显卡风扇就一直在转动

第二幅图圈起来的三个地方是固态电容测量都短路,左上角固态电容旁边还有个贴片电容测量也短路,这些全拆了显卡还是短路
到底什么地方坏了 4个卡都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卡左上角固态电容和旁边贴片电容没短路,但是另外两处固态电容都短路

难道是GPU坏了

网友:
先把显卡插其它机器上看看吧,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也要确定是不是显卡有故障。

网友:
建议用烧鸡大法,一般这种贴片电容损坏的比较多,真正gpu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A:
接上6PIN供电才短路的你就算你把GPU供电的所有东西拆了都一样短的,因为6PING供电是给显存供电的,而你现在拆的是GPU供电的上管,你查一下显存供电的上下管及PWM芯片吧!

个人的经验:核心供电是由金手指供过来12V产生,有些显存供电由6PIN外接产生,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捷波GT240显卡,该显卡不接6PING不保护,一接上去就保护;两相核心供电的上管击穿是通病,显存供电只有一相场管,6PIN接的就是一相显存供电的上管的D极相连,因为我也碰到过一相场管有问题的会引起花屏。这一型号的显卡我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修一个网吧的最少有200片,印象中最多一次拿了24片这种显卡回来修,每个月最少都去拿一次回来。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本人的一点见解,不正解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高手,你能告拆我,我修了好多年显卡,还是第一回听到6ping是给显存共电的,你能说我听一下吧,一直我都搞不明白,,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用外接?就是因为金手指12V不能提供很大的电流,显存电流有多大?如果只有一个外接的话肯定首先是给核心的。至于显存供电,有的接外接口,有的接金手指。如果卡上有两个外接口,则一个供核心,一个供显存。

网友B:
不上电直接用万用表测量6PIN 都短

网友C:
修这么多显卡大多贴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么多显卡大多贴片短路了。

这个要具体要看故障,很多有通病的,我修捷波GT240显卡GPU供电上管短路的至少200片是同一问题的;上次修一批杂牌的“铭鑫”GT240显卡没有GPU供电是因为PWM芯片的VDD供电脚的贴片滤波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直接用万用表测量6PIN 都短

有没有把6PIN边上的上下管拆了试一下?

网友:
好的 明天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6PIN供电才短路的你就算你把GPU供电的所有东西拆了都一样短的,因为6PING供电是给显存供电的,而你现在 ...

核心两相供电的话,有的设计是一相6PIN,一相金手指供电,也有的两相全是6PIN供电。就是说,只要有外接口供电,肯定是有供给核心的。多相供电也是这样,可能有其中一相是由金手指提供。显存则多是单相,既可以从金手指也可以从外接供电。
另外,你说的捷波GT240是什么型号的?我也修过不少这种卡,都是DDR5的,没有外接供电呀?

网友(点评):
捷波GT240阿可波罗版

网友(2013-10-03):
240有这种问题真是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