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版主宇光对我进行侮辱,扣我的分,还禁我的言

楼主(2013-09-01):
一个叫宇光的超级版主,扣我的分,我发消息问他为什么扣我的分,你们的管理员直接开口辱骂,这就是你们的管理员吗?现在直接禁我的言了,迅维,我想说的是,一直以高质量的技术为代表的,可是你们的版主怎么素质就这么低呢,而且我去那个宇光的空间看了,这个所谓的超级版主的留言基本都是反应对这个版主的不满和控诉,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还用这样的版主呢,我一个人说不好,可能是我自己的错,可是大家都说不好呢,我被禁言了,没有办法发截图,强烈要求接触禁言,并且还回我被扣得分

网友:
无语 大家都不敢说话 深秋了 黄杀青 累了就走吧 睡了就别醒 帝王制二笔gl

网友:
证据如下:

共有 7 条与 1547448000 的交谈记录   [导出]
.
菜单

   1547448000   2013-8-31 16:43 你凭什么减我的分.菜单

   1547448000   2013-8-31 16:43 别人说学习了就行,我说就不行?.菜单

   1547448000   2013-8-31 16:44 欺负人是吧,真希望迅维把你这种垃圾版主踢出去.菜单

   您   2013-8-31 19:05 垃圾货色灌了那么多水,当然要扣你分了.菜单

   1547448000   2013-8-31 23:27 你才是垃圾货色.菜单

   1547448000   2013-8-31 23:28 真不知道你这种垃圾货色怎么当上的版主,真是拉低了迅维的档次. 菜单

   1547448000   2013-9-1 09:17 二货,有本事你就把我的分都扣光

大家看看谁先挑衅的

网友:
证据如下:
主题:  小小白求助,航嘉WD500 PWM控制IC爆掉了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电源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6

主题:  新硬盘几天就有坏道是怎么回事啊
电压不稳定把
电源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4

主题:  一个富士通的小机箱电源故障请教!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电源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3

主题:  求助!液晶电视电源开关管替换 k2915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电源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2

主题:  多彩DLP-440A开关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保护维修笔记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电源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2

主题:  今天成功用风枪加焊了昂达N68S的nVIDIA nForce630A的桥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主板维修_显卡维修_内存维修  1547448000 2013-8-31 12:11

主题:  请教高手,富士康k8t890m2aa 主板 时钟波形问题
只要好用就可以了
主板维修_显卡维修_内存维修  1547448000 2013-8-30 21:55

主题:  主板不跑字,有复位,短接开关针可以关机
先加焊北桥看看呢
主板维修_显卡维修_内存维修  1547448000 2013-8-30 21:51

主题:  昨天修了一块一显卡,X550的
这好事要是天天有就好了
主板维修_显卡维修_内存维修  1547448000 2013-8-30 21:50

主题:  845主板小修记
你好幸运啊,这事要是天天有就好了
主板维修_显卡维修_内存维修  1547448000 2013-8-30 21:37

网友A:
论坛里有灌水的地方,大家都知道
我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随便放过一个有错又拒不改正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灌水的地方,大家都知道
我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随便放过一个有错又拒不改正的人。

论坛大了真不好管啊、自觉的人越来越少、高手都在潜水、贼一直在喊捉贼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低调,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大了真不好管啊、自觉的人越来越少、高手都在潜水、贼一直在喊捉贼

你说谁是贼,你说话就不能好点,你去你空间看看,有几个人说你好的,大家都是人干嘛不尊重别人,别人不欠你的,是,你是管理,是迅维也不缺一个两个的人,可是你会尊重吗?你学过吗?真没素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谁是贼,你说话就不能好点,你去你空间看看,有几个人说你好的,大家都是人干嘛不尊重别人,别人不欠 ...

说谁了?搞清楚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