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13-09-01):
接到一台N5010.开机有8声报警.无显示,但外接正常,看论坛上有人说是没检测到屏,但我换了屏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因为外接正常,感觉不像显卡问题,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9-3 23:47):
此机已经修好,是显卡虚了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A:
这个屏线也有坏的,检测不到屏也会8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线也有坏的,检测不到屏也会8声报警!

屏线倒没试过

网友B:
屏线可以量一下的 量量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可以量一下的 量量看吧

恩,明天测测

网友C:
我修过,显卡或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显卡或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加焊一下

ATI的显卡加焊有用吗,你是怎么修复的,是加焊还是换新显卡

网友:
屏坏了吧,换屏要连码片-起换

网友:
加焊北桥或者显卡报警声应该是七声

网友D:
这个本就是显卡虚焊,一烤就好,烤吧。

网友E:
显卡的问题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要不你先把板放烤箱烤烤或换一下屏  屏线!

网友:
先做显卡,试下能点亮不,否则在做北桥,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就是显卡虚焊,一烤就好,烤吧。

ATI的显卡加焊有用吗,这个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问题 加焊下就好了

ATI的显卡加焊有用吗,这个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ATI的显卡加焊有用吗,这个外接是正常的

不要犹豫,烤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多谢各位,板子已经修好了,是显卡

网友:
要是显卡的事 就用上设备用风枪烤一会  要是好用了就是显卡的事 要是不好用估计就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前几天我见一台IBM的也是否开机报8下,后来问题是内存换了一个位置,英语说要插下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