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HP 1020 哪个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3-09-01):
HP1020 打印 出现黑条,一张纸隔一张出
问题

网友:
鼓芯漏电,先换鼓芯

网友:
先清废粉,在换硒鼓。

网友:
鼓芯或者磁棍,磁棍可能性大,我遇到的这种磁棍坏或者没装到位的情况比较多,当然鼓芯也有可能

网友:
直接更换鼓芯

网友:
鼓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鼓组件与机器的钢片接触不好。

网友:
鼓芯或磁棍的问题较多!一样样换来试一下!

网友:
循环切位置距离相同情况下,鼓芯几率比较大,可以自己把硒鼓拆开来肉眼就看得到,

网友:
看间距应该是鼓芯的问题,代换下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100%就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充电辊

网友:
应该是鼓,磁辊的周长没有这么长。

网友:
楼主换鼓芯了没有?记得和我分享处理结果

网友:
应该是鼓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只接换鼓

网友:
按距离来分析 鼓芯问题 换新鼓芯就好了

网友:
绝对是充电的问题 换个充电辊保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