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3-09-01):
维修很上网本,问题是可以开机,电流0.20-0.40左右,需要看电流跳动变化,查3V5V是否正常,CPU和桥电压正常,以上电压正常一般做植 CPU或加焊CPU成功机会90%以上,因为以前在工厂维修问题根本100%,因为上网CPU没有散热风扇,是靠键盘铅片散热。

网友:
只能是一部分是这样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以前在工厂里,维修很多这种故障,只要电流在这范围里,多数可以,注,其它电压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