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NV芯片桥空焊 之雏贴

楼主(2013-09-02):
(图片)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看明白了,虽然板可以用了,但这种维修方法不敢苟同啊。没有SLP-S3,主板怎么可能点亮跑码呢?既然信号发出了,但没有过来,就要把原因找出来啊,这种修法是下策啊!

网友A:
大哥,你这是什么神板啊,nv芯片组先出总线再出cpu啊,你在实地怎么学的时序啊,我记得不是先cpu,再总线吗,不过虽然这个讲不通,不过看结果修好了就不错了,刚从基地回来修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是AMD的cpu,inter的cpu最后出的是cpu供电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没有slp_s3信号怎么可能触发上电??触发上电不是桥发出slp_s3 信号给IO,IO再发出PS_on拉低绿线的吗?

网友C:
基本功还是练的不扎实,多翻翻书。N沟道MOS管G大于S多少才导通?是0.7吗?
个人建议前期维修还是按照徐班长的步骤来,等经验丰富了再按照自己的来。

网友D:
可能是他没有说的很清楚,楼主应该是给SLP-s3直接加了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还是练的不扎实,多翻翻书。N沟道MOS管G大于S多少才导通?是0.7吗?
个人建议前期维修还是按照徐班长 ...

应该是他时间长了,记的不太清楚了,正确应该是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什么神板啊,nv芯片组先出总线再出cpu啊,你在实地怎么学的时序啊,我记得不是先cpu,再总线吗 ...

同楼上   ,NV的单桥 INTEL的主板  是总线供电好信号开启的  ,也是那个324BI比较器后发出的开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还是练的不扎实,多翻翻书。N沟道MOS管G大于S多少才导通?是0.7吗?
个人建议前期维修还是按照徐班长 ...

难道 不是大于0.7导通大于4。5V完全导通   ???????????。。。。。

网友E:
基础知识没掌握好 之前不要奢望大师级别的招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还是练的不扎实,多翻翻书。N沟道MOS管G大于S多少才导通?是0.7吗?
个人建议前期维修还是按照徐班长 ...

2V开始导通,4.5完全导通。0.7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没有slp_s3信号怎么可能触发上电??触发上电不是桥发出slp_s3 信号给IO,IO再发出PS_on拉低绿 ...

人家楼主是拆掉R366修复的

网友F: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Q0OTIwfDE2ZDQ2YjRiMjMxMzg5NWY4MDMyOGY0NTk1MzkxOTkyfDE3NzY4MDYyMDc%3D&request=yes&_f=.pd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他没有说的很清楚,楼主应该是给SLP-s3直接加了个电压

没有加电  。把那个MOS管拆了就好了 的确是有SLP-S3到I/O去然后I/O发出PSON拉低绿线  ,这个我也没想通 ,这个是SLP-S5控制先去开启内存供电,SLP-S3控制的总线供电。同时去I/O.拆掉Q35后确实SLP-S3没电呀 。 但是上电都正常 。一会我把图纸发上我们也可以共同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加电  。把那个MOS管拆了就好了 的确是有SLP-S3到I/O去然后I/O发出PSON拉低绿线  ,这个我也没想通 , ...

还是发个图上来,看看才明白,最好是整 个PDF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人家楼主是拆掉R366修复的

R366太难找 。我拆Q34修复的

网友(点评):
拆Q34也一样,只是不让他受控,但说slp_S3没电压,我想不明白怎么触发上电的,只要S3信号持续为高是才能拉低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础知识没掌握好 之前不要奢望大师级别的招你...

额   。一直感觉是O.7。。呵呵  。个人感觉基础学的还好 。。。。分析图纸之类的还行  。。。。。可能只是自我感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他时间长了,记的不太清楚了,正确应该是4.5V

  n  mos管不是g比s而言是高电平就通了是吧、?即使高0.1也导通?

网友:
不管是黑猫也好白猫也罢!只能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呀!!!我还见过对地打阻值的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的!人家一样能看出哪里不对的!!!

不管怎么样!楼主要坚持呀!!!高手不是随便练出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R366太难找 。我拆Q34修复的

按他这个说话slp_S3可以不用。只要slp_S4开启拉低绿线打开电源 其他电压基本得到电源就出供电了。台式机和笔记本区别大。

网友:
没SLP-S3  IO怎么拉低PSON

网友:
嗯 很详细的过程 我是学习中的菜鸟 呵呵

网友:
就是必须噶高4.5才完全导通吗

网友:
讲来讲去,终于漏出尾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