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无姓G31无CPU供电维修一例,我是小白。

楼主(2013-09-01):
今天修了块板,什么标识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的,触发正常,没有CPU电压,PWM是RT8802A+RT9605(BD=DE),先从RT8802A来吧!1脚EN,没有电压。有门儿呀!12脚DVD=1.26V.31脚VDD=5.11V.VID0~VID7都是0V。先把EN的电压找出来吧!大方向是向VTT1.2靠拢。
EN脚经过一个680欧的电阻同VID的上拉相连。跑了好几圈也没有个头绪。有点位图该有多好呀!唉!

只有飞线了,起点在R628的另一端,

终点在VTT 1.2旁边的小电感L1001上。

这是连接好的样子。上CPU和内存后,点亮了。

亮了后,才看到时原来是块G31。

终于发完了,好心苦呀。

网友A:
不错了,楼主,新手有这样的技术已经让我们无地自容了,我们都快失业了,呵呵,这样的颜色好像是技嘉的,inter芯片组cpu供电芯片和vid上拉都是总线电压上拉(至少我见得都是),有高手可以补充

网友B:
飞线虽然修亮了,但总感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版可能是那几个上拉电阻坏了,能找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思路不错啊,这就不是小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楼主,新手有这样的技术已经让我们无地自容了,我们都快失业了,呵呵,这样的颜色好像是技嘉的,in ...

你的意思是说 英特尔芯片组 都是有了VTT电压 才有EN信号的吗?可是楼主怎么没有量PG电压呢?

网友(点评):
inter的cpu,不管是什么芯片组,都是有了总线电压之后来开启cpu的en

网友:
新手也能这样!  小弟无地自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虽然修亮了,但总感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版可能是那几个上拉电阻坏了,能找出来就好了

我觉的能快速修出来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 英特尔芯片组 都是有了VTT电压 才有EN信号的吗?可是楼主怎么没有量PG电压呢?

CPU供电都没出来量PG做什么?

网友:
楼主跑线的功力很给力啊 ·。值得加分

网友:
我也觉得真正的问题没找到,不知道哪个电阻坏了,直接飞线不可取。

网友:
学习了 ,这个IC很多显卡也用的这个

网友:
都活找上啦电阻,没有点位能找么、?没办法才找那拉电压了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飞一下试试.

网友:
飞线点亮离完工还差一点,应该把故障元件找到代换  拷机 才收工

网友:
越过上拉电阻这个电流应该会很大吧,怕芯片承受不住用不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