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跑码维修及示波器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09-02):
不跑码维修思路
一.假复载上测

1.CPU电压 VCORE 1.5V /VCCP 1.05V/GTREF 0.7V/VCCA 1.5V/

2.时钟

3.PWRGD: 好信号 1.05v

4.CPURST#复位:1.05v

--------------------------------------------------------

无CPUPWRGD维修

1.测对地阻值,排除PCU开路,短路

2.若阻值正常,查产生CPUPWRGD的前提 VRMPWRGD  PWOK

3.南桥坏

-----------------------------------------------------------
无CPURST#维修

1.测CPURST#对地阻值,排除开路短路

2.测北桥的电压(3.3v/1.8/1.5/.1.05) 时钟(LVDS VGA DMI FSB) PWROK PLTRST#

3.北桥坏

------------------------------------------------------------

示波器测试

1.FSB总线的  ADS#

2.DMI总线的任意信号 DMI_RXNO

3.PCI总线  FRAME#

4.LPC总线  FRANE#

5.X_BUS 总线高位地址
.
ADS#无波形,查CPU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PWEGD RST#,地址信号.数据信号.控制信号的对地阻值.

DMI_RXNO无波形,查北桥的负载(外接显卡,内存信号)及北桥本体不良

PCI_FRAME#无波形,查PCI总线上挂的外设对地阻值,及南桥本体

LPC_FRAME#无波形.查LPC总线信号对地阻值,(LADO-LAD3)及南桥本体

SPI_CS#无波,测SPI总线对地阻值,判断SPI总线是否开路短路

当CPU找到BIOS后,最后先执行BOOTBLOCK启动模块程序,可以测内存的SPD芯片SMB总线波形(5-6脚)

若SPD芯片上SMD总线波形为闪波,且内存排组上测不到波形,维修方向为SMB总线上面挂接的设备(内存,时钟,网卡,ROM芯片)

若SPD芯片上面SMB总线波形持续,但内存的排组上波形为闪波,可以使用诊断卡看代码

-------------------------------------------

无ADS#补充,还需要查CPU与GMCH之面的FSB总线的参考和一些补偿信号

1.测试GTLREF电压值

2.测CPU的COMP0-3四个补偿信号,四信号中任意一个信号开路或是外接精密电阻变值或损坏,直接造CPU无ADS#

3.测北桥端的MCH_HSWING 参考电压

4.查北桥MCH_HRCOMP MCH_HSCOMP MCH_HSCOM# 外接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是否正常,有无掉件,变值,少件

5.查被桥端的H_DVREF H_AVREF (0.7V)

6.965 GM45芯片组中的CLINK总线信号阻值,及参考电压.CL_VREF0 CL_VREF1

CLINK总线信号 CLK DATA CLPWROK CLRST#

7.测北桥端的CFG0-CFG20,,查信号外接的上拉.下拉电阻特别留意CPU发给时钟和北桥的CFG0-CFG20,

为CPU前端总线频虑选择信号

POST CODEC

常见代码 2C .2E.28. 38.E0不过内存代码

49  PCI总线或是PCI设备出错

69  初始化CPU,为CPU不良

85 87代码  IBM机器中密码芯片出错

67代码  代表主板中ROM芯片报错,可能为BIOS不良 EPROM不良

55 USB控制器出错

22代表键盘控制器报错

4A DA显卡报错,表示未检测到显卡

网友:
专业   好多信号没听过

网友:
好吧 慢慢学习吧 收藏起 笔记本用的着

网友:
这个是我的笔记

网友:
总结的还是不错的,让新手有头绪,思路,方向,赞一个。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有javascript:void(0)别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有javascript:void(0)别的么

hai 还有很多.....分析原理图...和..自我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i 还有很多.....分析原理图...和..自我总结

呵呵 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总结的还是不错的,让新手有头绪。谢谢!

网友:
我感觉修本没有一定的套路可寻,要看哪个平台吧。比如你第一条用假负载测CPU电压,如果HM65平台,你就测不到的,

网友:
思路路很清晰,总结的很好,收藏一下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