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使用量与所登录的网站有关吗?

楼主(2013-09-02):
我的本本现装的是WIN8系统,其CPU的使用显示是与所登录的网站有所不同,一般的家维网站CPU的占用量为60-70%,有的是20-30%,而登录迷尔军事网、迅维网的CPU的使用量将达到95-100%,有时被卡住,是否CPU的使用量是与该网站的服务器或是与该网站的信息处理量有关?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如何才能有效降低CPU的使用量,请大家探讨。

网友:
没有研究,现在百分之八十,单独开迅维网试一试

网友:
你的本本cpu很低端吗?开个网页耗那么多cpu资源

网友:
你的本本是自带win8系统吗?你的cpu是低端的,还有你的显卡是集显吗?怎么4g内存才有2.75g可用?可以换个浏览器用下比如Google Chrome

网友:
和网页的资源加载的多少有关吧

网友:
木有研究过哦

网友:
换独显快点吧,集显多图片的网站会耗cpu的

网友:
浏览图片太多的网站,显卡不行的话cpu战用率就高了

网友A:
这样的配置装win8,就相当于奥拓拖挂车,换回X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配置装win8,就相当于奥拓拖挂车,换回XP吧

原本是带WIN7的,也装过XP,与WIN8三种系统比对,还是WIN8的速度最快,CPU占用率最低,至于前面有位师傅说换独显,我看是不好办的,因为是集显的11寸的笔记本,里面空间有限,也许,哪位师傅有改装方案?

网友:
有关系的不同的网站显示的内容不一样。所占用的资源也就不一样了,占用的内存和cpu都不同的

网友:
你的cpu是低端的。是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