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好多片板都是只有一个usb能用,有哪位大神修好 ...
联想g465好多片板都是只有一个usb能用,有哪位大神修好过?

楼主(2013-09-02):
amd芯片组,有几片板原始故障是不开机或短路的,都换过南桥,修好后就只有一个usb口能用,换了几个南桥都还是一样,以前遇到过没换过南桥也有出现这样的故障,少部分换南桥能好,这个电路很简单就两根数据县直接到南桥,不知道是不是通病,bios也刷了几个,求大神指点。
AMD芯片组

网友:
额 我以前也有台不能用的 换南桥后还是一样

网友(2015-01-18):
换usb 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AMD 的破机子 真他吗的烦人 CPU 坏的还多

网友:
确定线路没问题 的话 把USB芯片取掉 从好的U口那把5V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