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O, 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02):
接机插可调电源,待机001,不触发,拆机量电压无3 5V查16脚只有14.5V正常应该是19V     13脚3.3V正常说明B+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RT8205_B+只有14.5V   PU401供电芯片已经换了。现在迷茫了,求师傅们分析下。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ompal LA-8133P

网友:
RT8205-b+是14.5V那B+也应该是14.5了,将B+和RT8205-B+断开看B+电压,如果依然是14.5说明跟芯片这一侧没有关系,查B+的产生过程。

网友:
公共端的电压你有量吗?如果正常你就拉一个电过去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B+是正常的,把PJ401隔开,就有19V了连上就没了

网友:
电压拉低了 应该有短路

网友:
楼主 修好说下过程哦

网友:
13脚3,3V能证明B+是正常吗?PR411标的是没装,VS才是上拉分压的吧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麽 ! 有元件轻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