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直接代替

楼主(2013-09-02):
hasee 19寸显示器不显示 电源指示灯不亮 无电压输出 OB2269电源管理芯片 启动供电第三脚串联了2个105分压电阻 大电容有300V 输出 经过R3 105 有100多v电压到R4 105 输出到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候只有4V的电压 是贴片电阻的问题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芯片型号是OB2269 这个芯片可以那些型号的芯片直接代替

网友:
网上搜索:OB2268、OB2269、DAP02、SG6841、SG5841、DAP02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