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主板单板不加CPU可以修吗

楼主(2013-09-02):
我的一台T42开不了机,故障现象为按下开机键一点都没有反应,没有一个指示灯亮。在正常时一接上外电源,机子上面的电池指示灯闪亮一下,这时按下开机键就可以开机了,现在接上外电源时没有看到电池指示灯亮一下。单用电池也一样不法开机。

网友:
你说的啥意思不加CPU?   无CPU供电还是咋的

网友:
主板不触发,上不上u都没关系,查待机正常不正常先

网友:
先查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在查待机电压 在查分组供电

网友:
修不触发是可以不用cpu

网友:
今天测量一下该机电流,也是裸板没有装上(CPU,COMS电池,内存,显示屏)只是接上外接电源。接上电源电流14mA-上升到25mA,短接键盘19脚开机,电流升到430mA,马上下降到,0.004mA.这是否正常。还有正常的机子在接上电源的瞬间电池灯闪亮一下表示那部电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