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E420的D95280

楼主(2013-09-02):
同行拿来一E420主板,说是不触发,插上电源待机0.034,感觉偏高,仔细一看,IO换过,而且焊功一般般,连锡无数,D95280换过,要命的是IO处主板明显鼓出,可能是吹IO时间过长了。清理了一翻,首先看D95280的线性3D3V_PWR_2,5V_PWR_2都为0伏,对地值0.把D95280拔掉对地值也为0,果断换掉IO,对地值300多了,焊回D95280还是0V,换掉D95280,3D3V_PWR_2有了3.3V,5V_PWR_2为4.10V,电流变为0.007,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莫非芯片不良?果断换之,还是4.10,再换再换再换,换了5个,还是4.10V,慌了!外围就一个滤波电容,换了几个还是涛声依旧。 求大神帮帮我,咋回事??

网友:
估计上家早换过io和d95280了,是换了没好修不出来,又把坏io随便焊上去才会连锡无数,你还是老老实实查其它吧

网友:
断开这条线啊 看看还是不是4.10了。

网友:
走捷径还是不行。跑电路吧

网友:
问题是这个电压从图纸上看没去哪里啊。拆掉IO可以升到4.95V。

网友:
D9280不是很贵吗怎么会换那么多少报多少钱啊

网友:
手头刚好有5个,因为我这里很多联想机子,买了10个,用了5个还有5个,一个50元,现在都不能确定是好是坏了。

网友A:
哪位大师们帮忙给测试下D95280第28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我这里遇到一台 换了D95280后28脚阻值对地很低 基本上为零了,先谢过了

网友:
这芯片假的也多,你买的多少钱,

网友:
不是芯片本身阻值,是芯片在路阻值(原来的芯片加上去也是一样的,把芯片取掉那个脚位的阻值也是很小)

网友B:
28pin 407欧姆 29Pin五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8pin 407欧姆 29Pin五百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不客气,互相帮助

网友:
奢侈啊,这个芯片现在一个三十几块呢

网友C:
当我看到你再换再换再换的时候我都慌了!你是有多有钱呀!一会的功夫两百大洋进去了!我都是用那个小模块改这个电路的,如果你不知道是不是95280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个办法,用两个可调电源,一路调3.3一路调5v,有没有拉低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我看到你再换再换再换的时候我都慌了!你是有多有钱呀!一会的功夫两百大洋进去了!我都是用那个小模块改 ...

这办法我也试过,不拉低也不发热,后来听客户说这版修了三家了都没有修好,我直接扔给他了。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我现在也遇上这个问题,正在修

网友:
看下BOOT。。顺便问下你那家买的这个芯片,应该都是好的啊。。。

网友:
后来听客户说这版修了三家了都没有修好,我直接扔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我现在也遇上这个问题,正在修

没有修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业BGA电脑芯片大全,小苏本本IC两家。

有可能是板层微短路,只能割线试试

网友:
E420这种本按理说换95280都能好的,我第一次修这机器的时候芯片没焊接好,导致开机待机还是高,后来拆下来从新焊了一下就好,后来还修过好几个,换上都好,楼主应该在仔细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让上家修掉件或是别的问题

网友:
正确的选择,谁知道还动过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师们帮忙给测试下D95280第28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我这里遇到一台 换了D95280后28脚阻值对地很低 基本 ...

线性电压对地阻值再怎样也是几百的阻值,不可能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我看到你再换再换再换的时候我都慌了!你是有多有钱呀!一会的功夫两百大洋进去了!我都是用那个小模块改 ...

想问问这里所提到的“小模块”是什么电路啊,能否写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想问问这里所提到的“小模块”是什么电路啊,能否写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慢慢查吧。还是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这里所提到的“小模块”是什么电路啊,能否写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就是那个kw3313,论坛里有帖子,我碰到的e420就亮了一次,后来网卡发烫,不了了之,但是东芝的改成功了,一直没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这里所提到的“小模块”是什么电路啊,能否写出来学习一下?谢谢

还真没时间写,连下载分都是充值的,太忙了,抱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时间写,连下载分都是充值的,太忙了,抱歉

没找着,有时间发个链接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找着,有时间发个链接出来学习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26682看不懂留言,我尽量帮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682看不懂留言,我尽量帮你解答

如果能把小模块的改装原理图发出来就更好了,就是如何让模块输出3 5V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2013-10-21):
D95280的芯片 有好多机器可以用吗 这个芯片好贵的

网友:
你这个同行也挺牛的啊,修了三家还继续找人修,这不是害人嘛,浪费别人时间呐

网友:
这芯片太多假货。小心啊

网友:
      在仔细查下95280的电路吧

网友(2014-11-13):
小芯片不容易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