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好信号引起的加电不显

楼主(2013-09-02):
la-5971p
故障:加电不显,
    这个板子是接的外机同行的,到我手上没有CPU,AMD的CPU我分得不太清楚,先不管他,上电,实测
PL701电感没有电压,

测他的开启信号为0V,

但此时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信号还没有呢?断线
了?该信号名为VLDT_EN,来自EC,如图,

但实测没有断线,那就是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咯,为为什么会这
样?看EC被上家换过,怕他换的是坏的我又换了一个,但还是一样,后来想到,AMD的电压顺序是有些电
压是在CPU电压之后才有的,那这个会不会是这样呢?终于我找到的敌情,CPU电压出来了但是好信号没有
出来,这个好信号到了EC,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由于没有该芯片,直接割断该线,VLDT_EN出来了,
PL701的电压也出来了,之后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下文怎么不来点图片了?那样才图文并茂吗、你这样发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呀

网友:
LZ厉害。要是附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214-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214-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214-1-1.html

网友:
vldt_en#这个信号上次修到一台也是无

网友:
一听到信号就头大,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