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G41MX 2.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3-09-02):
富士康G41MX 2.0不出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NCP5395 其中EN是33脚,电压为0V,供电有5V,跑线到一个内存旁边一个小极管Q32的C极,而这个B极电压是5V,又与Q30的C极相连,跑其B极跑不通,其中1.1v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那个1.8V又是什么供电,那么高的电压,内存供电1.8V是正常的,去掉Q32还是一样不出来,到底这个EN控制是往那个电压去跑线呀?知道的说一下,修台板不太会跑线,老是分不清那个是桥和总线供电了。具体电压在图上有标的

网友A:
没CPU供电换电源IC试

网友:
周边原件加焊一下

网友B:
把那三极管拆了,直接跟1.1的电压飞线,看下CPU供电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PU供电换电源IC试

这个换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出来,EN都没有,换能好么。又不是这个管理芯片把开启拉低,你的回答就是像前面不正常,你修后面去了,能出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那三极管拆了,直接跟1.1的电压飞线,看下CPU供电出不出来

试过了还是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还是没有出来

正常的话拆掉那三极管电压就该出来了,你EN飞线后有没有测量VID信号

网友:
没复位吧   前面的电压都有了吗    我上次修块 也是富士康G41   总线场馆不良   换了OK 了

网友:
查主板供电117

网友:
原来那个是1.8V管也是总线供电来的,原来以为是什么来的,测此管子是正常的,今天跑线跑通了,竟然就到这个场管来,果断更换,出1.2V,有了CPU开启信号,自然有VCORE,之后就跑码亮机,此机亮机代码是01。跑了弯路,本来刚开始是想换这个管子的,但发现在南桥帝有1.1V,以为那个是总线供电,所以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跑线了。

网友:
看你的贴修好了一片板,我也是拆出来量,MOS管打值正常,以为管子没坏又焊回去了,正打算跑电路,看了你的贴,就试着换一个,好了

网友(2015-03-05):
不会修的小白路过

网友:
此案例是一个MOS管性能不良引起的,单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只有更换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都没有,换有什么用呀,条件都不正常,你是瞎修

就是;;EN都没有 ;换芯片有什么用;先跑EN线路

网友(2015-04-05):
引用 网友D:
就是;;EN都没有 ;换芯片有什么用;先跑EN线路

所有的EN信号基本都是通过两管子出来的,修过映泰,技嘉,神舟的都差不多。。。。。

网友:
上次修了块板子,一个电源IC要两个EN才能工作,真的很操蛋,好像是RT8802芯片。看到要两个开启信号的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