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版号LA-4114P 待机没有1.24V 不触发

楼主(2013-09-02):
HP CQ40 AMD 版号LA-4114P 待机没有1.24V 不触发  待机3V  5V 正常  就是不出1.24V      1.24V 由PU501控制得出
经测 PU501        16PIN 供电正常5V     23PIN EN开启也正常 3.3V  场管也都正常 也换过了 电感 也换过 后级无短路
现在的情况是 按开关后 灯亮一下灭  待机由0.00到0.01 就没戏了

网友:
CMOS电池插上,然后待机的时候量一下有没有1.2V电压,如果有,触发之后消失了的话,搞南桥的RTC电路绝对OK,如果待机都没有电压,就去修1.2V

网友:
没有的 待机没有 触发也没有   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Q0OTk3fDc3NDNhZTMyYjYyODY2Mjg0YWY5ZmUyOGM1MDFmMGE0fDE3Njk5MjI4MjM%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