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32R1 AU屏T315XW02 VL 逻辑板电压。

楼主(2013-09-02):
电视开机满屏横 暗色黑线左右通长,开半个小时逐渐白屏画面迟钝,有时候一开机就白屏,分不清楚到底是屏问题还是逻辑板或主板!求各项测试点电压。谢谢。

网友:
PWM供电的一般都有标的,三端稳压查一下型号就行了。把各电压测完了没发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清洗一下屏线,补焊一下DDR什么的。

网友:
具体查哪个能详细说下吗?谢谢,今天换了个逻辑板!故障依旧。

网友:
图都有了,一个个测过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