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的几个显示器(初学修液晶)

楼主(2013-09-02):
1,17“明基液晶,开机几秒后黑屏,指示灯正常。关机后重开机又能亮几秒,发现屏上部有点发红,拆屏后换上部两根灯管后正常。
2,19“明基液晶,有时开机不亮,开起后屏幕有白条,不显图像。拆壳后发现几个电容有鼓包。换35V470UF 一个16V1000UF两个后正常。
3,长城M99液晶,开机少则几秒,多则半个多小时后黑屏。拆屏后把左上角灯管补焊后正常。

网友:
这么简单,黑屏都跟灯管有关系?

网友:
还不是有电源板跟高压板有关系

网友A:
3,长城M99液晶,开机少则几秒,多则半个多小时后黑屏。拆屏后把左上角灯管补焊后正常。

这个最牛逼,求楼主怎么检测出来的?

网友:
是啊,写个检测过程让大伙学习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
明基最容易坏的是高压部分的场管

网友:
楼主是把灯管接在电流表上检测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长城M99液晶,开机少则几秒,多则半个多小时后黑屏。拆屏后把左上角灯管补焊后正常。

这个最牛逼,求 ...

哈哈,楼主有猫腻

网友:
每个人遇到不一样维修方法不一样有时候和高压板也有关系

网友:
小弟路过看一下

网友:
灯光老化或者打火都会有这样的情况PWM有个保护电路去掉保护就不黑屏...

网友:
长城M99液晶这个论坛上和网上都传开了的左上角灯管有问题,不存在什么猫腻。今天又修了个长城M205液日,开机显示灯不亮,拆开后电源板有4个25V470UF电容有鼓包情况,光接电源板12V和5V正常。接上驱动板后两个电压1V都不到,而且电源板有吱吱声,不大。换4个电容后正常。另外修电源板时能不能不接灯管,上次修电源板没接灯管,听到吱吱声后就听到啪的一声。现在都是接起灯管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长城M99液晶,开机少则几秒,多则半个多小时后黑屏。拆屏后把左上角灯管补焊后正常。

这个最牛逼,求 ...

这个不难。
我的检测 方法:
用修本本的可调电源调整到12V,给单口高压条供电,每个灯管测试,看电流就行了。以下为大致的电流:
17寸:0.390A
19寸:0.420A
20寸:0.450A
22寸:0.480A
断线的,电流大约0.080A
电流偏大50MA以上的,老化或者有漏电。

网友:
一般打开后几秒钟黑屏就跟灯管有关系,高压条是检测电路的,你如果想偷懒,可以在插座哪里焊接一个瓷片电容。然后把坏灯管插哪里,就ok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知道啦  先测灯管 再看高压条 里面也只有几块板

网友:
我没修过屏,但为楼主的共享精神,赞一个!谢谢了。希望有再有更新,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