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找高压板12v

楼主(2013-09-02):
技术太差死活找不出来,找出来的都是24v-28v的
12v只有1V
5v就是正确的
改不了高压条
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同样以修好,拆除高压包,再找12v就很明显(理论知识不懂),接上高压条ok了,后续慢慢学!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  有没有12V啊    还有就是那个MOS管有没有12V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  有没有12V啊    还有就是那个MOS管有没有12V啊  】

你一个点一个点慢慢量 总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点一个点慢慢量 总会有的

80%都点了没看见12V电源去驱动板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  有没有12V啊    还有就是那个MOS管有没有12V啊  】

MOS和电容上都是26V

网友:
4灯接口那个长条块块是高压包吗?有什么更好的名字,拆下这个12V找到很多,13V也有舒服多了,什么原因会这样啊!

网友:
楼主 洗洗睡吧, 电源高压什么基本元器件都不懂 你让我们怎么回答你。。,

网友:
你是想改个高压条上去吧?你测电压的时候有没有带负载?有的电源板需要带负载的,比如你的现在是24V是不是带了负载就会变成10多V

网友:
板子上不都标示了么,12v应该出现的位置,你该不会用的是笔记本高压条吧,台式机高压板都是宽电压的,输入在10-30v之间。然后找个地,和on off 就可以了。这些在驱动板输出口都有标示。

网友:
线旁边不是写了吗?5V,地还有12V和24

网友:
肯定能看见了但是电压更本不是写的那回事 写着的12V只有1V,24v有27v只有5v是正确的
10楼朋友说的笔记本高压条现在电压都没找到高压条就不用想了

不会用笔记本的高压条放心了呵呵!

9楼朋友说得贴近一点
8楼朋友的话正激励我哦!

网友:
12V去高压那边了,没在标着的那地方

网友:
12V电压只会到高压方面\\1不会到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条上最大电解电容两个脚就是12V了.0

网友C:
怎么会有28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28V呢,,

24v就是28v
12v电源板上标示出来却跑完整板都没有12v
现在换了个一样的高压板也是找不到12v但能使用没异常
因为一体板只用到5v其他12v24V都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