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显示器不通电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3-09-02):
前几天有个客户拿来个三星17寸显示器,具体型号当时我也没看,我就接过手试了一下一看是不通电

,就按照以往规矩先报个价然后让客户留个电话等我回话。然后客户就说行“好了给我打电话”。等客户

走之后我就拆开把电源部分大概测了一下,测量结果∶桥敦 保险 还有保险旁边的那个热敏电阻都烧黑了

并且大电容也爆了。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把这几个坏器件一一换掉,换完当然不能通电,为防止前面还有短路当然灯泡是

必不可少的,我就把灯泡分别焊到保险两侧。这个时候才可以通电,我就没多想就把电源线插上了,本以

为会好了结果灯泡特别亮,我就立刻把电源线拔了下来心想∶我这幸亏挂了个灯泡不然我炸成憋三才怪。
    之后我就继续测但是就是测不出来个头绪,我就测了下附近的电容电阻什么的有没有短路的,但是还

是没有检查出来。还是让我们师傅在网上发这块板子吧,正当这个时候我的目光忽然转移到了一个稳压二

极管上,我就拿起万用表测了一下果然短路。我首先把这个二极管的一个腿用吸锡线吸空,又用万用表在

附近打了一遍,哈哈  好了 。我灰常的高兴,我就再一次把电通上,用万用表测了下5V 12V全部都出来

了。
    最后我才把挂上去的灯泡拿了下来,一接驱动板,亮了  吼吼。 然后我就把显示器大概的装了一下

测试,测了半个小时没啥问题再装起来侧半个小时,都没啥问题了才打电话让客户有时间过来取。 就这

样150块大洋到手了。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修东西的时候不要慌,先目测一下有表面有损坏的没,没有的话再大概测下几个容易坏的器件。往往越着急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17寸能收到150才真利害吖。

网友A:
第一次晓得用灯泡防爆,我都拖长线躲一边才通电

网友:
真心佩服 楼主报价的心态。。,

网友B:
在们这里150元就能买个旧的了

网友C:
这个价钱正常,昨天我去香港看了好几间店,想买一个DC12V2A的变压器竟然要150元,被吓到马上放在产品跑出店外找颗小树抱了起来。

网友D:
你的报价在我们这边 会吓跑顾客的   呵呵    再张张嘴就能买个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晓得用灯泡防爆,我都拖长线躲一边才通电

灯泡可以大量的分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报价在我们这边 会吓跑顾客的   呵呵    再张张嘴就能买个旧的了

呵呵  不一个地方补一个价  再说银川这边本来物价就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钱正常,昨天我去香港看了好几间店,想买一个DC12V2A的变压器竟然要150元,被吓到马上放在产品跑出店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们这里150元就能买个旧的了

我这一个旧的最低都得三四百呢

网友:
呜呜  怎么都是讨论我价格的  进来的都赞赞呗  加点分  多少都无所谓

网友E:
150  厉害  我这最多搞个60 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  厉害  我这最多搞个60 快

帮忙加点分呗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好人刚学需要这些经验

网友:
灯光是怎么接的,爆在保险两侧,也就是说和保险是并联的是吗??我不太懂,是不是如果电流过大保险不会断,反而灯光很亮,,灯亮是220V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晓得用灯泡防爆,我都拖长线躲一边才通电

你可真狠啊,拿徒弟当肉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