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HT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9-02):
一块双敏UG7M—HT主板故障,开始接上电源正常启动,进入系统的时候自动关机,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停,连续几次又能正常启动,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测量CPU、内存供电都正常,怀疑桥有问题,重新做了,故障还是一样,想着是不是CPU的问题,现在手里没有AM2的CPU,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给点指导,少走些弯路,谢谢。

网友:
内存电源开关散热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A:
跑卡可显示有3.3伏待机电压吗?有就查南桥旁边32.786晶振是不是虚焊了或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卡可显示有3.3伏待机电压吗?有就查南桥旁边32.786晶振是不是虚焊了或损坏了

修好了,是CPU的问题,换了个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