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9润眼宽屏显示器

楼主(2013-09-02):
此显示器,开机没一会花面局部开始小范围,大概3毫米范围,横向闪动,时间长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横向闪动,请问大神们,这是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
最好点下屏,这情况像是屏坏了。

网友A:
用通用板去点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上的电路板,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呢,刚修好一个白屏的,就是屏上电路板的一个升压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去点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