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电压不平等啊~~~

楼主(2013-09-02):
长城300P4-PFC标准版
这个电源很奇怪,电容那里的电压起初是240V和40V换了100K的电阻就到了129V和149V了,汗~~我还以为电电阻出问题了,结果又换了一次,还是这样~~把大电容后面的全部断开了还是这样~~~
真郁闷。

补充内容 (2013-9-3 10:16):
这个电源拿到手里的时候一看大电容鼓包330UF的,拆了测了下300,不管了换了在讲,结果换了个400UF的电容上去就这样了,后来在换了360UF的电容才问题才解决,开始这个电源是有异响,因为我这里太吵听不清楚在那里

补充内容 (2013-9-3 10:19):
大概就在变压器那里,但没有办法分辨是哪个,我就乱查一通,就查到大电容电压不平等,换了就出了上面的毛病,换了大电容后电压好了,但是异响的还是没有消失,我就又找啊找,找到7500的8脚和11脚结果,8脚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3-9-3 10:21):
8脚才0.3V我就奇怪了,没有电压也能启动~断开了驱动管后电压还是那么多,果断拆了电阻测了下,没有阻值了,一次换了2个2.4K的电阻就有电压了,异响也没有了,这个电源算修好了~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的容量不一样了??换掉试下。。

网友:
有大电容就先换了它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换一下电容看。

网友:
两个大电容的容量不一样,两个要一起更换,容量要一致,耐压要一样.

网友:
这个电源拿到手里的时候一看大电容鼓包330UF的,拆了测了下300,不管了换了在讲,结果换了个400UF的电容上去就这样了,后来在换了360UF的电容才问题才解决,开始这个电源是有异响,因为我这里太吵听不清楚在那里

大概就在变压器那里,但没有办法分辨是哪个,我就乱查一通,就查到大电容电压不平等,换了就出了上面的毛病,换了大电容后电压好了,但是异响的还是没有消失,我就又找啊找,找到7500的8脚和11脚结果,8脚没有电压
8脚才0.3V我就奇怪了,没有电压也能启动~断开了驱动管后电压还是那么多,果断拆了电阻测了下,没有阻值了,一次换了2个2.4K的电阻就有电压了,异响也没有了,这个电源算修好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要一起更换的。不然,就会有异常的。

网友:
可能是两只滤波电容容量变化,需换新,每个电容并联的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网友:
两个大电容容量要一致,如果坏一个就要一起换,同时还要查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一般我都是换了再说哦!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最好一换就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