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200 原装电源不开机 可调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3-09-02):
如题,我逛了圈站里,就只有一个帖子说这个的,还没说怎么解决的,嗯郁闷的是我也碰到了,那就修吧,打开图纸发现,没有检测电路啊?真的没有额,那是什么地情况???图纸翻了一圈,没头绪了,这时候重新开始看图纸了,先看了电源口,看看到底去哪些地方了, 15VPCU?一检查发现,怎么只有9.5V 什么东西啊?难道。。。?目测电阻没有问题,PR23  824 正确,PR26  00E这个是多大?奇怪了,拆了,发现是200K,没坏啊?难道是不量?没有200K的,换上个240K的,插电 ,按开关。。。。。。。亮了呢。。。。再测15VPCU *脏话*居然是8.5V了, *脏话*他大爷的,搞不懂了,反正能开机了 再来个图纸,站里下的,放这里希望大家方便点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吧

网友:
我发现了个细节!!!9.5V跟8.5V就差了1V就不能开机了!!!呵呵惠普的机子大口带针的如果针上没电压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是不是 原装电源 耐压不够  或者功率 不够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分压出来应该是14.8左右,如果出来8.5的电压,排除后级短路拉低的话,你的适配器电压只有10V,LZ你量适配器了么?

网友B:
电源适配器质量太差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分压出来应该是14.8左右,如果出来8.5的电压,排除后级短路拉低的话,你的适配器电压只有10V,LZ ...

适配器电压标的是18.5V 实际测量是19.7V,按图纸上面的,算下来确实是15V电压的,可是那边确实只有8.5V很,奇怪,也没敢直接供个15V的,反正最后莫名其妙的好了,收钱就可以了,就是修的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适配器质量太差

电源适配器没坏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这都行,  我也遇到了,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