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不开机 求助 标题长高手才能看见我的帖子 谢谢大侠相助啊~~~~~~~~~~~~~~~~~

楼主(2013-09-02):
DV4 突然不开机了 放电池 不点开机 PM6686就烫手 换过依然如此 哪的问题呢? 插电源不热不过也不开

网友:
从哪查起啊

网友A:
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示啊

网友:
看看上管下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示啊

通电就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