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 AMD 独显 开机无显 外接无显

楼主(2013-09-02):
hp 4326 AMD 独显 开机无显 外接无显 电流在1.6多点再回到1.44-1.47之间,显卡加焊过,CPU复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导
cpu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不过先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无效,怎么能知道CPU是否正常呢

网友:
北桥呢?吹吹看看,CPU也换个试下啊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加焊北桥吧!

网友:
CPU今天换了,还是不亮

网友:
一会换显卡去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加焊北桥吧!不行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
北桥和CPU坏的机率很大,但CPU比北小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