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或是A840!!开机无显示秒杀!!

楼主(2013-09-02):
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接到一台DELL1088机子加电无显示但是能听到喇叭有滴滴两声。。。呵呵~~本人觉得应该到按F1的界面了~~然后再论坛看看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还是很感觉大家的无私!!!指示灯是中间的常亮两边的闪烁!!!二话没说直接干显卡~~加焊无果!!直接拆下从新直球。。。OY!!亮机!!!呵呵!!!

网友:
楼主果断 这问题我可能还要测量一会才做显卡你

网友:
直接风枪吹吹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热下再试试, 一般都可以试出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上,风枪吹是怎么个吹法,还有怎么个原理呢?请示下。

网友:
这个加焊应该就可以的啊

网友:
楼主你也太冲动了,万一要不是显卡,那不就是白直球了呀

网友:
这种应该加焊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