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内存无供电

楼主(2013-09-02):
IBM R60上电电流跑0.78不动,不过内存,检测无内存供电,供电芯片为MAX8630E ,测得主供电17脚有20V电压 20脚BST电压5V,22脚VDD4.8V电压,26脚AVDD5V   7脚控制信号STBY 3.3V 27脚SHDN有3.3V ,可是18,21DH DL就是出不来电压,换了一个MAX8630E还是一样的,请各位老师们帮分析下,万谢了。

网友:
13 12 9 10这些VTT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VTT电压是在内存供电出来后才有的吧

网友:
检查升压电路 G极有无断线 D极有无电压

网友:
是不是芯片保护了,用示波器看下内存电压到底有没有出来过

网友A:
求波器怎么看

Mo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波器怎么看

是示波器!字都打错了你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这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啊,为什么就是不出电压?,算了,这基地每次问都没有一个人会来帮忙解决问题,只要求别个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奉献出来,看了下感觉发贴的人,都没有得到帮助,都是些二半吊子们在那一味的瞎灌水,看来有经验修好的板我也不来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