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02):
联想G430开机几秒掉电, 电流走到0.05左右就掉了, 然后再按开机键情况依旧。  量了下该有的电压都有了,  待机时候+5VS电压不应该出来的也有。  待机的时候SLP_S4#也是高电平, 这就不对了, 时序乱了。   多开了几次,  感觉南桥热度不正常,开机的几秒温度就上去了, 虽然没到烫手,但肯定是比平时热。 加上时序不对, 直接换南桥。 南桥换好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高手,这种看着简单,但真心的不好搞

网友:
秒杀的有水平,这都行

网友:
本以为开机掉电是缺哪个电压呢, 量了下发现不缺电压反而多了不该有的电压。 时序跟南桥关系大, 加上温度不正常, 肯定搞南桥了。

网友:
厉害啊,修多了经验就是丰富,我们什么时候才到达这高度

网友:
少见的问题,速度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G430,冷机开机正常,热机就掉电 等机器冷了才能开,南桥也加焊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还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真行啊,有速度

网友:
真是秒杀啊。。南桥烫就换了。。

网友(2014-07-23):
向高手学习,佩服,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正说试下结果可户不修落 晕 估计换桥就好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