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不跑码

楼主(2013-09-02):
这张华硕主板不跑码  电压正常  有CPU供电 IO换了  BIOS也刷了  北桥加焊了    都依然涛声依旧    之前也有遇到这种板  也是这情况   请问下各位  这板有什么通病

网友:
如果北桥没问题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存在不跑码,除非座子有问题CPU有问题。

网友:
哈哈,要坚持一下鼠标键盘接口的电压,会有收获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排除外设,你网卡,声卡,串口一个个拆了试试,还不行,换3.768晶振,再不行也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楼主说电压正常,请问你都测了哪些电压

网友:
不跑卡 难搞的 ,还有在测量北桥周边小电感看看是否都有电压

网友:
BIOS旁的排阻容易坏

网友A:
华硕的板爱坏822电阻。

网友:
好像通病是北桥连锡.   以前修到过, 楼主可以从新值下北桥试试

网友:
我这里有个 一样的板子备份的 给你试试  我也修好几个这样的板子了  之前有一个不上电  是io 附近断线   还有个不跑马  直接刷bios 好了      周天去说客户又换下一个一样的   不定时重启     自己也是菜鸟   虽然赚钱   但是 很有压力呀     给你发个我备份的你试试    不行去官网下载试试

华硕 p5kpl-am se .rar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775的座有没空,ASUS板注意822排阻,还有总线1.2V-1.4V 电压高了也不跑码!

网友(点评):
大人真乃神人也

网友:
本人修 82801GB的桥坏的很多建议换南桥

网友:
亲!你板有复位吗?看看IDE复位和PCI复位,我上次修了一块也是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马,偶尔还会跑,不跑的时候IDE和PCI都没复位,最后看了一下论坛上有人在讲这块板的时钟开启信号但没图纸,本来都没心思修的,但是我没放弃我跑了一下线,它由一个二极管来开启的,我跑了南桥的有3.3v跑了另外一根只有1.几就往下跑,跑到了CPU那里有一个很小的二极管量了一下,一边有3.3V而另一边只有1.几拆了就OK了

网友:
我也修过 同意9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爱坏822电阻。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