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90VW问题

楼主(2013-09-02):
手中有台AOC 2290 VW 被雷击 不加电 芯片击穿 改电源板后正常显示但屏上有波纹闪动 新手求解!!
芯片

网友:
通用的电源板?还是通用电源模块?一般这样是带不动引起的吧

网友:
滤波不够,电源加个电感线圈

网友:
是电源模块 出5V 和12V 点亮正常工作 就是有波纹 考虑是不是干扰

网友:
不建议你自已乱弄, 花点银子送专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