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12TX 可能通病冷机后开机过LOGO后黑屏,电流1.4A左右

楼主(2013-09-02):
在坛子有看到以前有人也碰到这种问题,大家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0719,但没有了后续,,现在手头也碰到一台这种现象,不知道如何下手,此机只要热机后进系统后一切运行正常,,正常关机后第二天第一次都要开三四次才可以进入系统.算是通病吧,因为这机器上市2年多吧,,刚过保修期~!碰到的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跟BIOS有关吗???昨天测试了一下温度CPU 87度,,,主板80度.但冷机开不起来跟散热也有关?

网友:
散热应该是没关系的   先刷个bios,又不费事

网友:
我见过一台硕I3的,能开起来时就一切OK,不然就不显

网友:
刷了BIOS无果,处理了一下散热,暂时没问题先给客户用着~!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什么怪问题  都有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华硕的第一次开机要开好几次才能打开,我修的是桥,加焊,没有返修。。。

网友:
用了2天还是拿回来了,继续求助啊,客户说只要把电源插在上面关机后不拔掉的话,,3个钟后再开,前几次是不会显示的~!哎,,真是佩服HP啊,,,之前DV2000 V3000 CQ40,,难道现在又要开始修刚过保的G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