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插电自动启动 屏幕不亮

楼主(2013-09-02):
联想b450 插电自动启动 屏幕不亮  刷bios 后ok  但是一个月的时间返修了3回 都是刷bios后正常 。请问下有谁能指点下根除这种问题的方法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BIOS芯片来写看,因为我也碰到一样的,就是换了芯片没有返修了!

网友:
换个IO 老坏程序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先啦